CMOS差分放大器

楼主(2008-04-26):
用叠加原理进行电路小信号求解时,即M2栅接地,M1栅接Vin/2,此时 P点能看做是虚地的吗??此时电路应该是不对称的吧,用这种方法可以求小信号增益吗???
望解答.xiexie

网友:
Razavi书上有详解,电流源电阻无穷大,M1所在的半边电路用戴维南等效,电路简化为共栅电路,易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79031
用叠加原理进行电路小信号求解时,即M2栅接地,M1栅接Vin/2,此时 P点能看做是虚地的吗??此时电路应该是不对称的吧,用这种方法可以求小信号增益吗???
望解答.xiexie

多看看课本吧

网友:
有機會學習一下

网友:
可以看成虛地

网友:
实用模拟电路设计技术Section1

网友(2008-12-23):
看看叫《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的书,E.ALLEN写的,讲的比较详细

网友:
我不知道啊

网友(2009-03-02):
如果是看差模小信号,那么P可以看成虚地,如果是共模信号,那么P不共地,对地是一个电阻

网友:
可以看为交流地,这一点的交流信号为零

网友:
几乎每本经典的模点书上都会有的

网友:
duo kan kan shu

网友:
p点不会接地,电流源开路,这时候电路当然是不对称,可是你这时用得是叠加的原理与对不对称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