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用三个非门实现的环形振荡器的周期,三个非门的延时分别为T1,T2,T3

楼主(2008-04-28):
求用三个非门实现的环形振荡器的周期,三个非门的延时分别为T1,T2,T3

网友:
2倍的(T1+T2+T3)

楼主:
为什么是2倍呢?

网友(2009-04-20):
因为要想1bit的0或1循环一周,就得要2倍delay时间!

网友:
很好 很强大

谢谢 楼主 呵呵

网友:
实际的周期会大于2倍的(T1+T2+T3),由于反向器的延时比较小,在计算其振荡周期时需要考虑到线延时,由于在芯片内部,金属线会受到诸如电压、温度等外界条件以及布线的影响,从而导致线延时会发生不确定变化,从工程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不可靠的设计,因为设计者无法控制最终的振荡周期。具体的阐述可以参考<<Digital Design and Computer Architecture>>Page113对反向器互联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