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gma delta仿真

楼主(2008-04-29):
刚完成晶体管级的SD modulater部分,spectre做了瞬态,由于不熟后面filter的verilog,所以想问下,有没有什么软件能直接对那个300M的瞬态文件做理想DAC,以便我测试modulater的性能。

网友:
去找个verilog的code应该很容易吧

网友:
Use matlab for the spectrum analysis. Single bit output is easy, just do fft and dBFS. If multibits, do dac using matlab code, and then fft.

You may have large signal spectrum leakage, which makes the signal peak a skirt shape. To avoid this, the input sinusoid frequency must be on the fft frequency 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