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RC!

楼主(2008-04-29):
我们知道,对于一个给定的CRC 生成多项式,不论输入的数据有多少,都会用这个多项式与输入数据进行异或运算,有多少个输入数据,就会做多少次循环校验.那么这个循环会不会有一个周期限制?例如,假如在某一时刻传输的数据发生错误,经过CRC解码后,肯定会产生CRC Error的结果,那么,如果传送的数据量足够大,再经过一段时间后,即上面我说提到的周期限制,又有一个输入数据发生错误,那么,经过解码后的数据会不会因为这两次错误的叠加或者说共同作用,而产生一个正确的CRC输出呢,即不会产生CRC Error ?

不知道有哪位高人在这方面做过研究或者有这方面的相关资料.很希望得到大家的指导.
期待大家的回复!

楼主:
完全沉下去了,难道没有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吗?

网友:
有个文献,看看是否有帮助!

引用 楼主:
我们知道,对于一个给定的CRC 生成多项式,不论输入的数据有多少,都会用这个多项式与输入数据进行异或运算,有多少个输入数据,就会做多少次循环校验.那么这个循环会不会有一个周期限制?例如,假如在某一时刻传输的数据发 ...

A tutorial on CRC computations.pdf

网友: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