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5V到130V的放大?请教!

楼主(2008-04-29):
我现在要用模拟电路实现一个功能:

一个0~5V连续变化的直流信号,要放大成0~130V的连续信号,最好是线性放大。

请问如何实现?注意是变化的信号。非常感谢指点!

网友:
高压功率运放?

楼主:
输入0~5V是缓慢变化的,大概在1.5us~4us之间,大功率运放如果用MOSFET,这么长的升压时间,会不会烧掉?

我是做数字电路(IP  core)的,不懂模拟,只是提问。

请大家继续指点,谢谢!最好是有现成的芯片或者是电路板可以买的。

楼主:
自顶
# Loading work.u1_dut_u1_dut_u1_flxmc_pcie_core_u1_phy_dll_u1_txtp_u1_txtp_rtry_SLICE_2985
# Loading work.u1_dut_u1_dut_u1_flxmc_pcie_core_u1_phy_dll_u1_txtp_u1_txtp_rtry_SLICE_2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