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两主两从ahb总线?

楼主(2008-04-29):
各位高手,小弟正做amba总线控制器的毕设,现在只要求实现其中的ahb部分就行了,现在不知道主从设备该怎么实现,通过测试程序将其信号模拟出来行吗?如果那样可以那么我在写ahb的仲裁器、译码器和多路选择器时都要考虑到这些吗?多谢了!

网友:
写测试代码,模拟AHB主从设备的行为,发波形,就可以进行测试了。而且从设备的状态应该比较简单。

网友:
必须有个arbit来仲裁,这实际上就是标准的amba总线架构。

网友(2015-04-10):
是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