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请问哪位朋友对回读command sequences有概念?

楼主(2008-04-30):
我是spartan 3 的板子,请问回读部分配置位流文件

的命令的写法

网友:
图是xapp452里的sample,是就这么写吗?

网友:
以前试过回读配置信息,但不太好用,当时技术支持要求我们升级下载电缆,据说支持回读的USB电缆要几百美金。

而且仔细考虑,回读对定位问题不会有特别大的帮助。
当时我们是下载后芯片不工作,想到了回读,但后来将启动时钟在cclk和jtag clk间切换一下就好了。
感觉回读能作的工作,一些外部指示灯和片上示波器也能完成。

能不能把你的问题具体说一下呢?

楼主:
with readback commands to readback partial configuration data from FPGA spartan3

网友(2010-05-04):
师兄,求助啊,我怎么按照datasheet的步骤就是读不回呢?我也是在设计里面例化了RDBK,可是就是回读不了?你当时回读的具体步骤是什么啊?我的邮箱是[email=microeric@163.com,期待你的回复啊!!!microeric@163.com,期待你的回复啊!!![b] 2# dragon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