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大牛出来下:再论宽带阻抗匹配

楼主(2008-04-30):
最近看了一些宽带阻抗匹配方面的资料
但总觉得还不够,很多问题都不是很清楚
基本的匹配方法有用SMITH圆图来设计L型,PI型,T型以及他们之间的一些简单组

有用TRANSMISSION LINE做匹配,像单节短截线匹配,双短截线匹配

再有就是分立元件与微带线一起来做匹配

但似乎还没有完,个人感觉上述的种种方法似乎都是单点匹配,而且用SMITH还存在一个匹配禁区的问题
当用SMITH不能完成匹配时,我们又能采取哪些方法呢?
我也不太清楚了,希望大牛出来指点下,给个方向也好
因为我在网上找实在有点吃力了,下的资料基本都是重复的,而且在宽带匹配方面,也没有多少专著
第一本专著好你是美国宾夕尼大学的陈惠开写的
国内成电有个老师写个一个
但都太旧了(均为80年代产物)

楼主:
看来大牛轻易是不出来的
那我们就欢迎小牛出来指点咯

网友:
强力支持
最近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把小牛们也叫上啊
不然这贴就这么沉了

网友(2008-12-18):
顶一下,同行,我也在宽带匹配中郁闷,你上述说的那些方法我也试过感觉带还是不够宽,感觉只有多用1/4波长线才能实现宽带匹配,但是这样的话,匹配的长度将会很长,又试了几个新方法,一优化后就变的面目全非,惨不忍睹,感觉还是1/4线好些,但是真的是太长了,很郁闷啊

网友:
依我的看法,RF的匹配本身就是一种折中(功率传输与效率损耗),很多问题都不是靠匹配解决的。如果认为匹配了就万事大吉了,那么RF就简单了。
另外,RF的大部分理论都建立在窄带的基础上,如果要解决宽带的问题,不妨换个角度考虑,比如上变频把问题转为窄带来解决。

网友:
zhe ge wen ti yao ding

网友:
ou shi ge cai niao

网友:
还是要靠经验手动试的
还有要在各种指标间折衷...
如LNA最佳NF的源阻抗肯定不满足功率传输...
一般还是50欧法则比较通用...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很难,理解一下圆图就行了!

网友:
用片外元件做宽带匹配难度太大了,一方面是器件的寄生多,另一方面所有走线都当微带线处理,所以一定要做仿真才能看出效果。
对于IC设计来说,宽带匹配还是尽可能的做在片内,芯片端口只要有一根50欧姆的走线就可以了。

网友(2009-04-21):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要求的带宽很宽,驻波比又必须小于1.3,快疯了

网友:
当宽带滤波器设计吧

网友:
要考经验积累啊

网友(2010-04-20):
LZ的宽带阻抗匹配的资料能不能分享下啊?万分感激....

网友(2011-06-10):
当宽带滤波器设计的话,驻波比兼顾不了
我的是设计短波频段的宽带匹配,算出来的品质因数是0.277.这么小

网友A(2011-09-28):
回复 楼主:

   如果想做宽带匹配,请参看李辑熙博士的书《RF Intergrated Circuit Design》中Wideband impedance matching 那一章,内容不错。很少有书写宽带怎么匹配,基本上都是窄带的。

网友(2015-10-12):
回复 网友B:

    一般的滤波器的端口阻抗是相等的,没有阻抗匹配的功能。

网友(2015-12-26):
顶一下问题,也在烦恼宽带匹配问题

网友:
是啊,很多宽带放大器如TIA等带宽达到10G-20GHz,如果输入容性阻抗本身随信号频率变化,按照simth方法匹配看来不行,即使是4分之一波长匹配算出来传输线的特征阻抗也是变化的。我自己的方法是将源和芯片之间的绑线距离调到最小周期的信号波长的十分之一,绑线特征阻抗和源或者负载匹配。这样绑线只产生一边反射且距离很短不会形成来回振荡。当然功率匹配是不要想了,只要不震荡已经很好了。

网友(2016-04-19):
不顶不行,同求,我是菜鸟中的菜鸟

网友:
这个要帮顶一下。

网友:
首先还是要器件的模型准吧,宽带范围器件模型变化大了,就只能是一个个的试了。
这个还是先用村田的电容,电感比较靠谱。

网友(2017-03-10):
楼主能把整理的资料上传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2020-12-29):
宽带匹配的思想,把终端阻抗综合进滤波器。

网友(2021-03-19):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