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看看这块电路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8-04-30):
帮帮忙!看看这块电路起什么作用??
只有电源和地!

网友:
应该是esd保护电路吧

网友:
看上去很怪。。。 GS 都短路了。

网友:
看不懂啊,水平有限

网友:
看不到图阿 为什么啊!

网友:
楼主能否说明这个电路是用在哪里的吗?

网友:
好像是起到保护作用吧

网友:
看命名应该是网表里面导出来的电路吧?
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保护电路也不太像

网友:
看不懂,但是管子都不大,应该不会是ESD吧?

网友:
电路是用在什么地方的?怎么没有输入端口啊?中间栅源短接的管子是ESD保护吧,后面一个漏源短接的做电容用,加上两个电阻组成滤波器电路,反馈回来就不好解释了!!!

网友:
输入和输出端口全都没有标明,怎么分析功能呢?
至少要有个输入或者输出吧

网友:
ESD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应该是保护电路。保护什么不清楚, 呵呵。

网友:
看不到圖阿

网友:
晕看不见呀

网友:
中间的时GGmos ,是ESD保护的东西,还有一个电容,前面是放大,后面的...

网友:
看到了一个ESD保护,一个电容,两个电阻,别的不知道干嘛用的~~

网友:
It seems to ESD protection,but I have not understand it.
So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