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 子 计 米 器 说 明 书

楼主(2008-04-30):
JM系列数显电子计米器是我公司推出的新一代预置式高性能计米器。该系列采用性能优异的单片微机作为主控部件,具有计米准确、计数频率高、计米范围宽、停电数据保存永久、加/减计米方式、多种控制输出方式、抗干扰性能强、外形美观等特点。
JM系列电子计器可广泛应用于包装、印刷、纺织、造纸、石油、化工、冶金等行业,作为对薄膜、面料、纸张、线材等物质长度的计显示、计米控制和计米报警。投放市场以来深受用户欢迎,并已配套出口。

型谱:
J M □ S 1

外形序列

电源电压:
20:36×76(面框尺寸)

X:12
42VDC、2042VAC

48:48×48

Y:187242VAC
7272×72

Z: 85~250VAC
80:80×160

预置式

主要技术指标及功能
1.安装方式:盘装式或插座式安装。
2.最高计数频率:高速:5000次/秒;中速:250次/秒;
低速:25次/秒。(信号占空比为1:1)
3.计数方式:加计数方式或减计数方式任选。
4.计米步长选择范围:0.0001~1.0000m
:每个计数脉冲对应的计米长度为所设定的步长量,请按实际情况设定计米步长。
5.输入信号(信号输入阻抗≥5KΩ)和应选计数频率:
⑴.触点信号:继电器、行程开关、微动开关等,计数频率选低速。
⑵.无触点信号: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等,根椐要求计数频率选择低速、中速或高速。
⑶.脉冲信号:TTL电路等。脉冲电压:低电平VL=0~1.3V,高电平VH=4.5V~30V。根椐要求计数频率选择低速、中速或高速。
6.计数控制输出方式:
?模式:计米到达设定值后,控制触点输出,继续计米;

?模式:计米到达设定值后,控制触点输出,停止计米;
?模式:计米到达设定值后,显示自动清零重新计米,控制触点输出,单稳延时时间到后停止输出;
?(R)模式:计米到达设定值后,停止计米,控制触点输出,单稳延时时间到停止输出,显示自动清零重新计米。
7.抗干扰强度:3级(IEC801)。
8.断电保码/不保码可选择:数据保存时间>10年。
9.复位(清零)方式:复位时计米器清零,触点输出释放。
⑴.面板清零键复位;
⑵.端子复位(RST,COM脚短接),复位信号脉宽>0.1S;
⑶.单稳延时自动复位:0~99.9秒可设定(对应模式?和?)。
10.提供外接传感器电源:DC12V,电流值见表1。
11.控制输出触点容量:3A/250VAC(阻性负载)。
12.工作环境温度:0~50℃;相对湿度≤95%(不结露)。
13.电源电压:参见型谱;功耗:4.5W。

表1

型号
计数范围
功能
输出电源
(供传感器)
外形尺寸mm
(高×宽×深)
开孔尺寸mm
(高×宽)
插入深度(mm)
JM20S
0~999999
有预置,计数频率、计方式、计输出方式、计米步长、计米量程、输出单稳延时时间、断电保码/不保码可选择设定。
12VDC/20mA
36×76×106(90)
33×73
100(84)
JM48S
0~99999
12VDC/30mA
48×48×85
45×45
78
JM72S
0~999999
12VDC/30mA
72×72×75
68×68
65
JM80S
0~999999
12VDC/60mA
80×160×80
76×152
65
注:JM20S插座式仪表长度为106mm,插入深度为100,端子式仪表长度为90,插入深度为84。

线

JM20S面板

JM20S盘装式端子接线图
JM20S插座式端子接线图

(该型表CP端如未注明均为NPN型输入)

★ 符号注明:
CP1:负脉冲(NPN)信号输入端;
CP2:正脉冲(PNP)信号输入端;
RST:复位信号输入端;
COM:公共地;
+12VDC:外供DC12V电源输出端。
OUT:输出指示灯。
SET:参数设定指示灯。
PRA:预置计米值指示灯。

JM48S面板(JM72S面板布局同上图)

JM48S端子接线图
JM72S端子接线图

地

JM80S面板
JM80S端子接线图

使用说明及注意事项
1.严格按仪表壳体上的端子接线图接线。所用电源电压与计米器额定电压应相符。
2.传感器引线与计米器的连接应可靠,在强电磁干扰环境中应使用屏蔽线,且信号连线应避免与电源线、控制线贴近平行铺设。
3.JM20S仪表"▲"键与清零键共用,在计米状态时“▲/清零” 键为清零功能,在进入预置设定或功能参数设定状态时“▲/清零” 键为预置值修改或参数修改功能,不具有清零功能。
4.应根据需要合理选用传感器并正确接线:
⑴NPN型传感器计数信号输入(CP1负脉冲输入)或触点计数信号输入接线方法见右前图。

⑵ PNP型传感器计数信号输入(CP2正脉冲输入)或触点计数信号输入接线方法见下图。
+12V

CP1

COM

+12V

CP2
COM

控制
电路

控制
电路

NPN型传感器

PNP型传感器

触点输入

触点输入

0V

0V

5.COM端子为公共地,也是输出电源0V端。
6.通电后先根椐需要选择计数频率,然后进入正常的计米状态。
预置计米值方法                                                                                          表2
操作步骤
预置状态说明
屏幕显示
操作说明
第一步
进入预置值设定
按"预置/参数"键<3秒,进入计米器预置值状态,按下列操作步骤预置计米值。
第二步:按需修改预置计米值。
显示值个位闪烁,SET指示灯亮,进入计预置状态
??????
按" ?"键,选择要修改的位使之闪烁,再按"▲"键,将闪烁位设置成从0→9之间的数值。仪表量程选择为0,预置值有效范围是0~999999(JM48S为0~99999)量程选择为1,预置值有效范围是0~99999.9(JM48S为0~9999.9)
第三步
退出预置计米值
预置值设定完毕并检查无误后,按“预置/参数”键<3秒,仪表自动退出预置值状态,进入计状态。若预置值未改变,按原工况运行;若预置值改变,保存修改的预置值,按新预置值运行。
参数设定方法
表3

操作步骤
功能参数
屏幕显示
操作说明
具体说明
第一步
进入参数设定
"预置/参数"键>3秒,进入功能参数设定状态,参数灯“PRA”亮,进入参数设定状态。
第二步:
按“预置/参数”键且<3秒,依次选择左边功能参数项,并按需修改各功能参数项

?
软件锁设定

?????
按"?"键选择修改的位使之闪烁,再按"▲"键修改数值
????: 预置值和参数值都能修改;
????:预置值能修改,但参数值不能修改,软件锁本身除外;
????: 所有值均不能修改,软件锁本身除外。
??
计数频率选择
??

?
按"▲"键,修改个位选择?→?→?
?:表示最高计数频率为25次/秒;
?:表示最高计数频率为250次/秒;
?:表示最高计数频率为5000次/秒。
??
计米方式选择
??

?
按"▲"键,修改个位选择?→?
?:表示为加计数方式;
?:表示为减计数方式。
??
断电保码选择
??

?
按"▲"键,修改个位选择?→?
?:断电后不保存计数值,上电从零开始计米(预置和功能参数不变)
?:断电后保存计米值,重新上电从上次保存的计米值开始计米。
??
控制输出方式

??

?
按"▲"键,修改个位选择????
?、?、?、?代码表示的含义和动作方式请参见“主要技术指标及功能”第7条和表4。
??
控制输出
单稳时间

????.?
按" ?"键选择修改的位使之闪烁,再按"▲"键修改数值
单位为秒,延时范围可选取0-99.9秒。
注:此功能只有在控制输出方式为?或?时才能设定,如为?或?则无此功能设定。
?
计米步长设定
??????
修改方法同上
步长单位为米(m), 计米步长选择范围:0.0001~1.0000m,分辨率为0.1mm。用户应根椐每一个信号脉冲对应的实际移动距离设定。
??
计米量程选择
??
?

按"▲"键,修改个位选择??
?:表示计米量程值有效范围是0~999999(JM48S为0~99999)
?:表示计米量程值有效范围是0~99999.9(JM48S为0~9999.9)
第三步
退出功能参
数设定状态
参数设定完毕并检查无误后,按“预置/参数”键<3秒,仪表自动退出参数设定状态进入计状态,参数灯“PRA灭。若参数值在原基础上未改变,按原工况继续运行;若参数值改变,则保存修改的参数值,计值自动清零并按新设定功能参数重新运行。
输 出 动 作 方 式

表4

输出方式
方式
减法方式
计数到的动作方式
?
RST
设定

输出
RST
设定

输出
RST为低电平(L)时处于复位状态,数码管全显示0,触点释放;RST为高电平(H)时处于计状态,计到达设定值后,控制触点输出,继续计,直到RST再次处于复位状态。
?
RST
设定

输出
RST
设定

输出
RST为低电平(L)时处于复位状态,数码管全显示0,触点释放;RST为高电平(H)时处于计状态,计到达设定值,控制触点输出,停止计,指示与输出维持到RST再次处于复位状态。
?
RST
设定

输出
RST
设定

输出
RST为低电平(L)时处于复位状态,数码管全显示0,触点释放;RST为高电平(H)时处于计状态,计到达设定值后,显示自动清零重新计,控制触点输出,单稳延时时间到后停止输出。
?
RST
设定

输出
RST
设定

输出
RST为低电平(L)处于复位状态,数码管显示0,触点释放;RST为高电平(H)处于计状态,计数到达设定值停止计,控制触点输出,单稳延时时间到停止输出,显示自动清零重新计
注:
单稳延时输出(0~99.9秒设定)
保持自身状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