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和pspice

楼主(2008-04-30):
hspice和pspice 两者有何区别??对于新手而言,哪个比较容易上手??

楼主:
还有有那些经典的资料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Hspice is faster and more accurate

From HSPICE manual:
Like traditional SPICE simulators, HSPICE is faster and has more capabilities
than typical SPICE simulators. HSPICE accurately simulates, analyzes, and
optimizes circuits, from DC, to microwave frequencies that are greater than
100 GHz. HSPICE is ideal for cell design and process modeling. It is also the
tool of choice for signal-integrity and transmission-line analysis.
HSPICE RF is newer and offers many (but not all) HSPICE simulation
capabilities and HSPICE RF simulations of radio-frequency (RF) devices,
which HSPICE does not support.

网友:
貌似HSPICE侧重于RF仿真,PSPICE做不了那么高,是吗?楼上的~

网友:
对于一个初学者,哪个软件更适合,更容易上手呢????

网友:
pspice比较容易入手,等熟悉一下PSPICE后,转HSPICE比较容易,很多概念都是相似的,只不过是PSPICE的原理图输入换成了HSPICE的电路描述语句输入了,其实夹在这两者之间的有一个TSPICE,是tanner软件的一个模块,也还挺好用的

网友:
ls的应该是高手,可否推荐一些参考书 ,分享一下经验呢???

网友:
直接看HSPICE也差不多能接受

网友:
不敢当,呵呵,PSPICE的话,网上教程还是比较多的,你上迅雷或电路搜一下就可以了,基本上照着一本书做下来的话,差不多都能掌握了,但是对于PSPICE10的一些高级分析功能可能很多书还没有,这一部分可以看一下软件自带的帮助文档,对于HSPICE的话,可以看看它的手册,讲的还是比较详细的

网友:
  其实不用在乎什么软件,我认为不管什么仿真软件都是在验证你的结论,所以模拟设计者应该多用手算,就是拿出来一个电路,我们要先去理解计算,通过仿真来看你的计算结果,这样才能达到设计的最高境界.32429898讨论群.

楼主:
ls的说的有道理,我们老师也这样讲过,不过通过学习软件也能进一步加深对电路的理解,有时候从仿真出来的错误也是能学到东西的

网友:
pSPICE倾向于模电方针,而HPISE倾向于数点

网友(2008-06-09):
个人感觉HSpice好一些,用了2年多了,还不错。不过毕竟都是仿真工具,关键还是得清楚电路的工作原理。

PS:回12楼,谁说HSPICE侧重数电的,你可以看看HSPICE手册,基本都是针对模拟的。数字的话建议还是用QUARTUS 2。

网友(2010-05-15):
我用Hspice。不过还是一头雾水!

网友:
For historical reasons, PSPICE is more known than HSPICE.
Eventhough, HSPICE is more powerfull and accurate than PSPICE.
In my personal opinion, Synopsys products are better than the others.

网友(2010-12-18):
呵呵 受教了 我的WIN7安不上HSPICE 做实验只好用TSPICE了

网友(2011-03-08):
新手过来学习

网友(2011-08-29):
10楼说得不错啊。。。。

网友(2012-01-06):
楼上有的说win7 hspice用不上,其实可以用的哈,我就把hspice和se都弄上了,学习中

网友(2015-10-21):
win7当时刚出来吧,兼容性不好

网友:
pspice 容易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