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裝cadence裝redhat的版本?

楼主(2008-05-01):
想裝一臺機子練練cadence,不知道對硬件配置有沒有要求,是不是最新的機器裝不上linux,該選redhat的哪個版本?望有機器的高手提供一下機器配置及軟件版本。

网友:
虚拟机VMWARE中完全安装Redhat Enterprise AS4可以顺利搞定Cadence ic5141

网友:
rhel 4.6 没问题

网友:
我用redhat as3u5,朋友推荐的,很好

网友:
装个老版本的也行,比如redhat8.0,9.0

网友:
哪有LINUX版本的下啊
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网友(2008-06-16):
若裝 ic610 可使用 suse 10 使用 GNOME 界面,比較順利,記得尚須修正
/etc/X11/xorg.conf文件中加入如下代碼:
Section "Extensions"
        Option "Composite"      "Disable"
EndSection

然後重新啟動系統就可以了

网友(2009-05-14):
3Q4info

网友:
is it slow under VMWARE

网友(2012-06-03):
I am in VMware

网友(2012-10-03):
不同的软件版本需要不同的redhat版本支持,当然如果你拥有修改linux的技术,用哪个版本的linux都无所谓。
否则,最好在官方指定的platform下运行candence,以避免工作进行过程中,软件崩溃。

网友:
RedHat AS4 is the b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