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lpm_ram_dq的问题

楼主(2008-05-01):
我在学习使用FPGA里面的RAM资源,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使用。只知道可以用lpm_ram_dq这个IP核,所以我自己写了个验证的程序,但是没有成功,大家帮我看看。

我的原理图如下:

intram模块的程序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intram is
port(
   clock:in std_logic;
   clock_in,clock_outut std_logic;
   datafrommem:in integer range 0 to 255;
   datatomemut integer range 0 to 255;
   address:buffer integer range 0 to 255;
   weut std_logic;
   correctut std_logic
);
end;
architecture ramcontroller of intram is
signal counter:integer range 0 to 3;
signal data:integer range 0 to 255;
begin
   process(clock)
   begin
      if(rising_edge(clock))then
         if(counter=counter'high)then
            counter<=0;
         else
            counter<=counter+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ock)
   begin
      if(rising_edge(clock))then
         if(counter=0)then
            if(address=255)then
               address<=0;
            else
               address<=address+1;
            end if;
         elsif(counter=1)then
            datatomem<=address;
            we<='1';
         elsif(counter=2)then
            we<='0';
         elsif(counter=3)then
            if(datafrommem=address)then
               correct<='1';
            else
               correct<='0';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ounter,clock)
   begin
      if(falling_edge(clock))then
         case counter is
            when 2 =>clock_in<='1';
            when 3 =>clock_out<='1';
                     clock_in<='0';
            when others =>clock_in<='0';
                     clock_out<='0';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end ramcontroller;

我说说我对lpm_ram_dq元件的理解不知道错没错:

lpm_ram_dq在we为高电平时,在inclock的上升沿把data[7..0]写入地址为address[7..0]的内部存储单元。
lpm_ram_dq在we为低电平时,在outclock的上升沿把地址为address的内部存储单元的数据从q[7..0]输出。

我的仿真时序如下:

如果我上面对lpm_ram_dq的理解没有错的话,那么我的所有时序都是按照我的思路产生的啊,怎么在counter为3的时候lpm_ram_dq没有从RAM中读出数据啊?或者是我在conuter为2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把数据写入RAM?

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没有听说过吗?工程师最讨厌分析别人的程序!
一个这么长的程序拿到这里来恐怕没有几个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