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善运放的谐波失真

楼主(2008-05-01):
我做了一个增益提高的运算放大器,增益100dB, 带宽接近400MHz,
正弦小信号输入,输出信号有谐波失真,不知道如何来改进?
希望达人赐教,
提前谢谢大家了

网友:
增大输入管的Vgs-Vth

或者采用feedback

网友:
楼主的增益做这么大,一定是用在反馈回路中,反馈自然就提高了线性度。你这样开环下加正弦看输出谐波自然很大,但是没有太大意义。

楼主:
to 雨丝

我的运放药用在SCI里面,可是精度上不来  不知道跟运放的谐波失真有关系没

网友:
精度上不来应该是反馈环的问题吧,你的运放100dB以上的增益,精度应该很高啊

PS:SCI是什么?

网友(2019-01-20):
回复 网友A:

他的运放要发SCI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