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仿真问题求救

楼主(2008-05-02):
在仿真时出现Failed to find 'ram_block_type' in hierarchical name.,请问这是什么错误,应该怎样解决呢?

楼主:
在详细点

使用quartusii建立一个shiftreg(移位寄存器)工程,然后使用modelsim做功能仿真
当进行到simulation步骤时候,出现下面报警!
Failed to find 'lpm_direction' in hierarchical name.
Failed to find 'lpm_type' in hierarchical name.
Failed to find 'lpm_width' in hierarchical name.
请问有人碰到过,帮忙解决一下,多谢!

网友:
应该是quartus自己带的库文件在modelsim中不能识别(因为没有找到),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缺什么文件就把什么文件从quaruts(用xilinx的时候就是ISE)的库里面拷贝并加入到当前仿真的工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