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S

楼主(2008-05-02):
想问一下ADS的全称是什么。它主要用来做什么的。
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聊一下。先自己顶一个了

网友:
Advanced Design System,Agilent公司,即原来HP公司的

网友:
有哪些功能可我不清楚,我也刚接触这个软件。

网友(2008-12-01):
自己下载一个,学习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自己看嘛!

网友:
主要用来射频通信系统的仿真

网友:
仿真射频电路从原理到版图,从芯片级到系统级

网友(2009-02-18):
Advanced Design System  安捷伦公司出的  模拟数字射频微波系统仿真通杀 不过是居于路仿真的,对于三维的场仿真没有涉及

网友:
论坛中有ads的很多资料和教程,楼主可以找找看,eetop这个论坛确实不错

网友:
本人一般用来仿真S参数的

也不知说的对不对
建议了解一下S参数及SMITH圆再学习ADS
要学的很多啊

网友(2009-05-02):
是做MMIC设计最好的软件。

网友:
ADS的仿真设计主要应用在单元电路,功能块电路和系统电路中。主要是电路仿真,其根据的理论是基尔霍夫的原理,当然也有电磁仿真,但其电磁仿真部分不是很好,主要是MOM的仿真,而且是2.5维的仿真,不是3维仿真。所以做天线的仿真最好不要使用ADS,使用ansoft的maxwell仿真更加精确。当然,ADS的优势是可以加入自己的参数进行仿真,如果你有自己的电子管之类的模型的话,还可以做s参数的仿真,以及大信号仿真,还有混频,中频选择等等的仿真。这些当然都是原理图的仿真,另外还可以使用模拟域和数字域的联合仿真,这些对于系统特别有用。

网友(2009-11-10):
ADS 软件支持所有类型的RF设计:从简单到复杂,从离散射频/微波模块到用于通信和航天国防的集成MMIC。ADS软件是当今国内各大学和研究所使用最多的微波/射频电路和通信系统仿真软件。

网友(2009-12-26):
哈哈,你是不是故意的啊,
基带到中频到射频的信号仿真
器件到组件、系统的仿真
这样说你该明白了吧

网友:
我狂顶

打印纸 http:/www.kd579.net

网友(2010-03-14):
功能很强大,在设计高频LNA等非线性器件时很方便

网友:
主要是電路仿真囉

网友(2010-04-18):
该软件主要用来做微波电路仿真,滤波器仿真。

网友:
advanced design system
1# zdl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