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低通滤波

楼主(2008-05-03):
各位好!
       请教:现有一个高频波和一个低频波公用一个波导传输,我现在想将高频波滤掉,请问这个波导滤波器如何设计?
               真心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彩信一般是要如何下载呢?

手机铃声大全网- http://www.baiduno1.com/ 为您提供最经典彩信下载、手机彩信免费下载,彩信免费在线试听下载,彩信以及更多最新、最热的手机铃声,手机彩铃尽在百度一号导航之家。

网友(2008-06-09):
那肯定是高频的了,用微带滤波器吧~~

网友:
先选择滤波器的类型和阶数

网友:
你应该把你说的高频段和低频段的频率范围说清楚,另外还有滤波器对高频段的抑制要求,这样大家才能帮助你。

网友:
高频段和低频段的频率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