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modelsim中如何察看内部信号?

楼主(2008-05-03):
请问在modelsim中如何察看内部信号?

网友:
不是很明白你的问题,想来只要把workplace中信号加到波形窗口就可以观察了,不知道是不是你需要的答案

楼主:
我的意思是能不能察看程序内部定义的信号或寄存器信号值而不是仅仅察看端口信号

网友:
在object 窗口里选择实体就可以看到内部信号了

楼主:
我用的是modelsim se 6.2b,在object 窗口中找不到那个菜单或选项可以设置选择实体啊?

网友:
给你一个我做过的项目,作为你解决问题的参考
vlib work
vlog -f uart16556_tb.f
vsim uart16556_tb glbl
view signal structure wave
#add wave -logic /rst
#add wave -logic /cpu_clk
add wave -logic /clk1
add wave -logic /clk2
add wave -logic /UART2/clk_40M
add wave -divider {UART_1 signals}
add wave -logic /cpu1_oe
add wave -logic /cpu1_cs
add wave -logic /cpu1_we
add wave -literal -hex /cpu1_addr
add wave -logic /cpu1_data
add wave -literal -hex /data_out1
add wave -literal -unsigned /read_in1
add wave -logic /int_line1
add wave -literal -unsigned /UART1/U1/CPU/dl
add wave -logic /UART1/lock
add wave -logic /tran_line_a
add wave -logic /tran_line_b
add wave -logic /tran_line_c
add wave -logic /tran_line_d
add wave -logic /tran_line_e
add wave -logic /tran_line_f
add wave -literal -unsigned /UART1/U7/dly_cnt
add wave -logic /UART1/U7/dly_irq
add wave -logic /UART1/U7/irq_req
add wave -logic /UART1/U7/state
add wave -logic /UART1/U7/irq_flag
add wave -logic /UART1/U7/inten

add wave -divider {UART_2 signals}
add wave -logic /cpu2_oe
add wave -logic /cpu2_cs
add wave -logic /cpu2_we
add wave -literal -hex /cpu2_addr
add wave -logic /cpu2_data
add wave -literal -hex /data_out2
add wave -literal -hex /read_in2
add wave -logic /int_line2
add wave -literal -unsigned /UART2/U1/CPU/dl
add wave -literal -unsigned /UART2/U1/CPU/latch_addr

add wave -logic /UART2/U1/CPU/thre_int_pnd
add wave -logic /UART2/U1/CPU/ti_int_pnd
add wave -logic /UART2/U7/state
add wave -logic /UART2/U7/dly_irq
add wave -logic /UART2/U7/irq_req
add wave -literal -unsigned /UART2/U3/RCV/state

add wave -logic /rcv_line_a
add wave -logic /rcv_line_b
add wave -logic /rcv_line_c
add wave -logic /rcv_line_d
add wave -logic /rcv_line_e
add wave -logic /rcv_line_f
run -all

网友:
内部信号采用层次访问的方式用add wave加到窗口,这个答案希望你满意

网友(2010-05-20):
用vsim  -novopt
6.2的一个毛病,会给你优化一些信号,你会找不到的!

网友:
6楼正解~~高人

网友(2010-12-20):
回复 6# loveineda 到底是怎么对应分层访问的呢?

顶层文件 Test_top();

在此文件中例化其他文件: call_file  U1( .in1(out1),... );

add     wave -logic /??/??

要看call_file 内部的某个信号 cnt 请问怎么写呢?

网友:
设置内部信号为input output就行了

网友:
12楼说的这个当然可以。不过用
2.add      wave   -literal -unsigned Test_top /U1/cnt
也可以。
QQ群:109935913.

网友:
回复 楼主:

    使用命令:

add wave *

可以查看全部的信号!

网友(2012-11-29):
谢谢6楼大神啊,很好用~~~

网友:
添加到波心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