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极跟随器的摆幅问题

楼主(2008-05-03):
看到书上某些问题中对于源极跟随器的 output swing =Vdd-Vgs1-(Vgs2-Vth2),
但是我根据M1饱和可得:Vgs1-Vth1<=Vdd-Vout  于是有Vout<=Vdd-(Vgs1-Vth1)
根据M2饱和  有: Vout>=Vgs2-Vth2
那么 output  swing =Vdd-(Vgs1-Vth1)-(Vgs2-Vth2)  ,这个结果与书上的不太一样,我感觉我的推导过程
没有什么问题啊 ,不知道哪位高手能解答一下子,,困惑中 。。。。。。。。。期待。。。。。

网友:
你的推导还是有一定问题的
根据M1饱和可得:Vgs1-Vth1<=Vdd-Vout ,这本没有错,但是你要知道输入vin一般要小于VDD,最大为VDD,则vout最大也就是VDD-vgs1,即二极管连接形式下。
所以voutmax=VDD-vgs1
最小当然是你说的, M2 的VOD
所以书上说得应该是对的
当然如果你的输入是可以超过电源电压的话,你的推导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不错,很有道理

楼主:
谢谢解答,终于明白了

网友(2011-03-30):
我不明白

网友(2025-10-14):
对,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