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栅摆幅可以这样写吗???

楼主(2008-05-03):
看到一些题目解答中,上面电路的output swing 写成了 2*Id*Rd,不知道应该怎样理解???为什么可以这样写????不解

网友:
我的理解是:上面电阻提供了输出偏置电压为VDD-Ids*R, 所以最大输出摆幅为2*IDS*R

楼主:
有一定的道理,那这么说Vout的最大值就是 Vdd
最小值就是 Vdd--2Id*R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