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ystemVerilog里面实数的除法如何实现?

楼主(2008-05-03):
请问SystemVerilog里面实数的除法如何实现?
我查了一些资料,都没有特别说明,如果只是一个 “/ ” 运算符,运算结果就被取整了
如果我要将 1 除以 3,本来想得到 0.333……(当然小数位数要可以设定),结果却得到了 0

楼主:
为何人气如此冷清?

网友A(2019-05-23):
/是取整  %是取余;
除法的话,自己要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取整  %是取余;
除法的话,自己要写

晕,挖个坟还回答错的,/就是除法,如果除数和被除数都是整型就返回一个整型,如果有一个是实数,就返回一个实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挖个坟还回答错的,/就是除法,如果除数和被除数都是整型就返回一个整型,如果有一个是实数,就返 ...

如你所说是 正解,详见 SystemVerilog LRMIEEE1800-2012 .pdf  220页11.3 Operators章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挖个坟还回答错的,/就是除法,如果除数和被除数都是整型就返回一个整型,如果有一个是实数,就返 ...

网友(2021-04-25):
引用 网友B:
晕,挖个坟还回答错的,/就是除法,如果除数和被除数都是整型就返回一个整型,如果有一个是实数,就返 ...

如你所说是正解,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