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Hspice 高手指点!

楼主(2008-05-04):
请问在Hspice 仿真时,能不能控制文件输出大小,例如在瞬态分析时,即使使用了.probe,生成的tr0文件也很大,当超过2G后,cosmoscope或者xp这些观看波形的文件都加载不了,打不开了,有没有什么方法将tr0文件分块存储,就像starsim和nanosim一样,tr文件超过1.9G后自动换存另一个tr文件!!

网友A:
在 .option中设置post=1,使得波形以二进制格式存储,这样比post=2产生的文件少一半多。
使用spice explorer可以打开大于2G的文件。

    想问一下,你的star-sim是安装在unix上吗? 据称star-sim可以达到hspice的精度,而速度却达到10000倍! 实际与hspice相比,到底如何啊?

网友:
我有时候也有这样的问题。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option中设置post=1,使得波形以二进制格式存储,这样比post=2产生的文件少一半多。
使用spice explorer可以打开大于2G的文件。

    想问一下,你的star-sim是安装在unix上吗? 据称star-sim可以达到hspic ...

目前使用star-sim是安装在Linux上的,速度是比spice快很多,但是精度就没有spice高了;star-sim据称在精度可以与Hspice比拟时,其速度也比Hspice快3~4倍!

网友:
是啊,看到synopsys主页上是这样介绍的,star-sim可以完全达到hspice的精度(因此还被称为Ture-spice),而速度可以达到hspice的好多倍,甚至10000X ! 只是我一直没机会用。   你有试过它的速度和精度吗? 像其他的fast spice精度据称与hspice相差1%~5%之内,然而实际上不然,对一个正弦波作fft,他们的结果总是比hspice差不少。

网友(2009-05-29):
You can increase the step of tran.

mpig

网友:
学习了,不过只有设option的答案吗?

网友(2018-06-29):
快十年了,请问楼主解决了吗,作为新人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runlvl=1,
probe只输出相关节点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