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delsim波形颜色含义

楼主(2008-05-04):
请问modelsim仿真波形中的绿色、浅绿、红色、蓝色线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红色代表Z或者X

网友:
绿色代表1or0 的信号 浅绿是多条信号或者数据线的组合

网友:
红色代表X 蓝色代表Z 绿色是单个信号  浅绿是一组信号

楼主:
感谢banneryu的解答!

网友:
颜色是自己可以改得,选中信号,点右键,在属性里改就好了

网友:
蓝色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