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orner分析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8-05-04):
小弟现在有一个库,库里包含了五个参数的corner信息,分别是nmos,pmos,bjt,res,mim;理论上讲,有25个corner,现有以下问题,望高手指教!
1、是否要做所有25个corner的分析?(由于我没有什么经验,考虑全部都做)
2、就运放来说,是否所有的corner运放的PM都要在45度以上?(就我的考虑,似乎45度的PM就是为了保证在工艺存在误差的情况下不发生振荡,而corner分析已将工艺误差考虑在内,所以的在corner上的PM的要求是否可以放宽,比如10度,20度)
3、据说有可以从fountry的corner库得到MC库的方法,是真的吗?如果有,能否提供相关资料,谢谢!(网上似乎没有具体说怎么转换的资料)

网友:
1、理论上来讲加入电源、温度的变化,远远不止25个corner,如果用artist可以写dcf文件,一次搞定;
2、op的pm在corner仿真下变化不大,保守设计pm=60度,出来什么结果,仿真是靠不住的,即使仿完所有corner也可能出问题,也可能你不怎么仿也不会出问题!不过一般op稳定性设计不会出什么问题,当然非常规的除外;
3\不清楚,没做过

网友:
1: 一个子电路必须每一个CORNER都要过 所以你的25种情况都要仿真 还要加上电源电压和温度的话 就不值那么多了 当然 有一个种比较投机的方法就是 找出最好和最坏的CORNER 的边界情况, 这样可以减少很多仿真 不过这个要找出来 还是需要仿真很多的
2: PM最好是60度 而且在仿真的时候 也要考虑工艺偏差,所以最好在仿真的时候保证到70度 当然这个不一定容易达到。所以你要考虑折衷了 但是不同的CORNER下偏差不应该那么大 所以10度左右的最好就不要来了 这个很容易不稳定。
3:这个问题我也不懂

楼主:
“如果用artist可以写dcf文件,一次搞定”,这个是某种语言吧?就像Cadence里有个叫“ocearn”的,不过我还没去学。当时考虑就是把所有的corner都写进一个lib文件(工作量有点大!),然后用Cadence的corner分析工具去跑。
对于第二个问题,上次看一个Cadence的教程上PM的值对corner似乎比较敏感,而且在有一个corner点上PM出现了负值(在TT时PM>45度),当然那只是一个练习。所以考虑用目前的库再去做一下。

网友:
跑worst-case corner就可以了
不过很怀疑PM能在那种情况下满足条件

网友:
仿真首先仅仅是参考,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对电路的理解和实际流片经验,如果仿真能解决问题模拟设计就没有难度了!corner对于一般op的pm影响很小,当然如果你一个电阻串个电容,电阻偏差对极点位置影响肯定很大,所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worst case对于大多数电路来说很难找到的,如果电路规模不大\仿真时间不长还是要所有corner进行分析,如果仿真时间很长,可以就仿那几个特定corner.

网友:
个人看法:
先问两个问题:
1.不知道你在哪里tapeout?
2.不知道你的chip是什么功能?数字?模拟?混合?功率有多大?

如果是普通的低频的chip,工艺又比较稳定,跑个25C  TT就ok了
如果chip比较复杂,尤其是数模混合的功率chip,那就麻烦了!!
如果工艺不是很稳定,你还是老老实实把corner验证一下!!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的关注,呵呵!
我的运放的用在基准里的,而这个基准又是用在D/A里的,是一个两级运放,用了电容+串电阻的反馈,如guonanxiang 所说,电容,电阻的偏差可能对极点有影响,但目前还没具体去试

网友:
2、op的Pm是好点好,稳妥,因为仿真不能替代实际情况
3、mcmodel有些foundry是能提供的,如tsmc,有闲钱闲力去做,可以对性能的坏情况有估计

网友(2010-08-03):
额。。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增益太大了吧

网友:
仿真电路应该建立在对电路了解的基础之上

网友(2011-05-30):
咋没资料涅~~~~~~~~~~

网友(2012-11-21):
大家好专业啊,好羡慕

网友(2013-12-11):
非常想了解corner相关的东西

网友(2014-01-19):
corner都跑一下吧, 不然良率可能會有問題

网友(2015-01-30):
好专业啊,好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