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些石英具体和两个电容封装在一起的元件叫什么?

楼主(2008-05-05):
请问有些石英具体和两个电容封装在一起的元件叫什么?
我想用这个元件, 但是不知国内有哪些产品可以选择

网友:
振荡器? 有种陶瓷振荡器是这么样的,外部不用再接电容。

楼主:
其实就是把我们常用的两端石英晶体和两颗电容封装在一起,好处就是尺寸很好,好用。
有高人知道就提供个厂家或型号吧。 谢谢!

网友:
这样的晶振没有理解错的话,叫做

有源晶振

网友:
如果只是把晶振与电容搞在一起组成的,那只是在设计上少了两个电容而已,这种东西必须要配合反向电路才能振起来。加电源的那种是VCO,那是谐振器。如果VCO带温度补偿的,那脚TCXO。石英晶振必须要接适当的LOAD CAPACITANCE才能达到要求的频率,否则存在频偏。晶振还有OSCILLATION ALLOWANCE参数,这个要测得的,OA和芯片内部的反向器的阻抗要存在匹配,否则不能起振。

网友(2008-06-20):
如果仅仅是一个晶振和两个电容封装在一起,那它还是一个晶振动,必须配合反向电路实现谐振,整体就是个振荡器。
有的是将晶振和反向电路集成在一起,出来就是正弦信号或者方波信号的驱动时钟。

网友(2008-07-25):
到底教什么

网友:
应该是叫有源晶振吧
我一直在用TACT的,质量还不错。

网友:
晶振 有两种 一种是Crystal .这种是无源的 多用在51等中,外带每脚接Pf级电容
另一种为Osicallitor ,这种是有源的,需要接电压

网友:
好像叫有源晶振

网友(2008-11-27):
见过,也是比较疑问,关注ING

网友:
个人觉得肯定不是有源晶振

网友:
有源晶振啦,四个脚的,一脚接地一脚电源一脚接单片机一脚悬空

网友:
去电子市场买元件的时候

我们都叫它有源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