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 电路设计疑问

楼主(2008-05-05):
请问各位大虾,在采用GGNMOS和GGPMOS这种ESD保护电路时,
为保证发生ESD时,GGNMOS和GGPMOS的各个finger能同时导通而
在MOS管栅极增加的电阻Rgate的阻值应当如何取值。
还有就是设计ESD电路的MOS管的长宽如何确定,需要对哪些参数进行仿真。

楼主:
还有输入pad和输出pad 的ESD设计有何区别
和VDD,GND 这两种pad又有什么区别

网友:
foundry的design rule会有详细的说明,Rgate一般是几百欧姆就可以了。
输出pad的driver MOS是ESD的一部分。
VDD,GND要提供不同的放电通路,可参看foundry的application note

网友:
爱死你了

爱死你了,这么好的帖子

-------------------------
I love you not because of who you are, but because of who I am when I am with you.
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是一个怎样的人,而是因为我喜欢与你在一起时的感觉。
We are a world class wow gold store online ! 1.WoW Gold,2.WoW Gold,3.Lineage2 Adena,4.aoc gold,5.age of conan gold.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大虾,在采用GGNMOS和GGPMOS这种ESD保护电路时,
为保证发生ESD时,GGNMOS和GGPMOS的各个finger能同时导通而
在MOS管栅极增加的电阻Rgate的阻值应当如何取值。
还有就是设计ESD电路的MOS管的长宽如何确定 ...

对于GGNMOS或者GDPMOS结构的ESD防护器件来说,一般栅极可以直接接地,栅极接电阻好像也不是有助于各个Finger的均匀导通,一般是采用增加漏极的镇流电阻来保证其均匀导通性。
对于栅极加电阻的情况,栅极通过这个电阻接地叫作软接地,这可以通过重叠电容等寄生效应达到RC耦合的作用。当ESD应力来临时,这个电阻可以将输入信号耦合到NMOS管的栅极,有助于及时触发。但是寄生电容以及这个电阻的阻值需要通过计算估计。我看到过别人接12k或者 3k的情况都有,但是我估计他们没有经过推理计算
MOS管的最优宽长一般要通过做一系列的DUT得到,各个参数都需要仿真,但是你可能仿不准,甚至根本仿不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输入pad和输出pad 的ESD设计有何区别
和VDD,GND 这两种pad又有什么区别

我还没有听说过PAD的ESD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

请问搂主分享了啥?

网友(2010-12-25):
回复 网友B:

    疑问  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