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是不是rail to rail 的放大器只能做成folded_cascode?

楼主(2008-05-05):
如题,想知道采用rail to rail 输入级的放大器是否可以做成别的结构?

网友:
当然不是

folded cascode 最优秀而已

越用它越喜欢它

楼主:
magicdog能不能指点一下,除了folded_cascode 外,其他的结构该怎么接?因为看到的大多数资料都是folded_cascode 的?

网友:
根据你的设计指标来,其实真正用的最广的,还是两级运放,,,

楼主:
我现在做的就是两级的运放,不知道该怎样把输入范围做到rail to rail??找了一些rail to rail的资料,都没有提到两级的运放怎样可以做到rail to rail,所以才会很疑惑。

网友:
你是要rail to rail input还是要rail to rail output?

input 的话,一般就是用PMOS 和NMOS互补输入就行了。

网友:
标准的2stage op 对于nmos输入对共模电位达不到vdd 而是vdd-vtp-vodp+vtn 同理pmos输入对最小vtn+vodn-vtp

这点上foled-cascode可是有本质的区别,如果楼主要rail-to-rail 至少不能用普通2stage op

查一些相关的paper看一下 就会有所收获

网友:
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直接拿一个PMOS输入的和一个NMOS输入的运放并联起来就可以

网友:
通常看到的都是折叠式的结构

网友:
不是, 只是比較直觀跟有很多好處

网友(2009-12-03):
Thanks for ur information , but not bad !

网友:
似乎只有folded cascode 才能得到最大的input range?

网友:
一般都是折叠的,多看看论文,里面东西很多的

网友:
提一个不好的建议,用bulk-driven的输入级就可以达到rail-to-rail的性能,当然要增加增益,用可控制的部分正反馈吧,我试过,可以做到低电压,低功耗,rail-to-rail,两级放大。

网友(2011-02-18):
普通的两级运放在输入级再加一个达林顿输入级就可以使输入共模到一个电源轨了,最老的单电源运放结构
并联P/N输入同样可以得到轨对轨输入范围

网友:
If is r2r input, the folded structure is often used, since it is a good current summing unit.
If is r2r output, then it only related to the r2r output stage; and not necessary using the folded structure.

网友(2011-06-11):
菜鸟请教:什么是rail to rail 啊

网友:
好吧 我承认我错了 刚刚查了一下 才知道了什么是运算放大器的 rail-to-rail  各位大神就不要鄙视了

网友(2014-11-28):
good discussion.learnt a lot

网友:
我搞过, 实现低压下 rail-to-rail的input & output ,  这个也没什么技术含量,贴出来也没关系。 给你参考参考,也流片验证过了。
之所以没有使用传统的cascade结构,自有我的原因,就不多讲了。

网友:
好吧,才发现这个贴子是08年的,晓得不必花力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