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反馈

楼主(2008-05-05):
书上总是提到 差动反馈不能确定共模电压 这句话,始终想不通应该作何解??感觉很空,哪位高手能不能给个具体点的解释???

网友:
应该指的是全差分运算放大器吧

双转单差动运放因为输入虚短可以直接在一个输入端确定共模点位,另外一个输入端由于虚短具有相同的共模点位,输出共模点位就由反馈来确定。

而全差分运放一般需要共模反馈来确定输出共模点位

网友(2008-07-30):
确实如2楼说的那样

网友:
确定共模点后有什么用,是根据他的共模点来设计放大增益和带宽吗

网友:
稳定全差分放大的静态工作点

网友(2008-11-20):
二楼的兄弟解释的非常的好,很简单很好理解,确实是这样!

网友:
稳定全差分放大的静态工作点
exactly

网友:
单端输出的运放不需要共模反馈,但差分的需要吧

网友:
好象是这样的啊,看的一本书讲到共模反馈用的都是全差分运放,

网友(2009-07-12):
恩,是啊指的是全查分情况下

网友:
理解起来就是,为了使全差分有一个稳定的静态工作点,所以必须通过反馈产生,双转单则是通过虚短原理和反馈共同作用的结果。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