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没有测试结果如何写文章?

楼主(2008-05-06):
流片还没回来
回来也不 一定成功
怎么写文章呢
那些指标要不要给出
比如inl,dnl之类的

网友:
请问lz作的ad分辨率和速度是多少

网友A:
这样的flash ad用在什么地方呢?

若设计的adc采用了某些创新的技术,根据仿真结果应该可以发文章

否则,应该要测试结果

楼主:
用在一个uwb通信系统当中
创新的点非常小,一点点吧
就是不知道怎么写
只有采样率和速度,功耗之类的指标也看不出来好坏呀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flash ad用在什么地方呢?

若设计的adc采用了某些创新的技术,根据仿真结果应该可以发文章

否则,应该要测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