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信号的频率为2-8M,如何设计一个好的LNA

楼主(2008-05-06):
射频信号的频率为2-8M
设计一个电压2-3V,带宽10M,增益为>12db,噪声系数<0.6,电流<5ma的LNA?
怎么搞,是不是只有用FET搭一个?
我现在用普通三级管搞了一个,但是噪声系数太高.接收灵敏度比较差.
同学们有好的办法么?
谢谢.

网友:
有问题吧,射频频率为2~8MHz,而带宽却有10MHz,是不是有点问题.

网友:
对不起,看错了.频率是信号的.你找普通的三极管是不行的,你可以选射频低噪管试试.你还没有告诉我们,你的射频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