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高手帮下。小弟在线等。谢了。

楼主(2008-05-06):
用hspice仿真后出no data in design.select “run hspice” to create data file这个提示。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嘛?小弟在线等。

网友:
莫非是RF仿真?那样的仿真结果用awave是打不开的吧,

不然就是真的没有做仿真,比如仿真出错了,也就根本不会产生data文件,也是打不开的

网友:
应该存在错误.

网友:
也有可能是没有空间了.

网友:
试一试 。
.option post=2

楼主:
谢谢各位了。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