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 高手帮下。小弟在线等。谢了。

楼主(2008-05-06):
用hspice仿真后出no data in design.select run hspice to create data file提示。如何解决?先谢谢了。

网友:
网表有问题,应该是。没有生成仿真数据

网友:
呵呵 ,我以前也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你可是试着将你的电路网表删除,写一个简单的反向器,其他信号源,等条件不变,你可以再次打开波形图形界面,就不会出现问题了,说了这么多,还是一楼的牛人说的,你的网表有问题!!,呵呵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检查下网表中主电路的头和尾是否删除.

网友:
看来hspice的报错还不够完善啊

楼主:
谢谢各位了。问题解决了。网表打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