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时出现不定状态请教

楼主(2008-05-06):
我在仿真时多条信号出现了不定状态,有的逻辑向量类型的信号部分位上也是不定状态,遇到这种情况应该从哪些方面考虑解决呢?

网友:
所有的register必要有reset!!!

网友:
感觉能够出不定态的情况有以下

时序逻辑必须有reset复位,组合逻辑尽量使用同一个时钟域的信号进行运算;
另外RAM必须先写再读,不定态信号做累加时,累加和是会传递不定态的,但如果不定态信号用于做信号比较,则不定态无法传递

网友:
楼上的说的设计原则很对!不错

网友:
你可以trace 一下不定态的sou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