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calibre怎么提取不了电容

楼主(2008-05-06):
弄了好几天,都无法解决,我是第一次做,没有经验,不知道是不是calibre的选项那里没有设置好?还是是stream out 时,选项没有选好,GDSII没有弄对??GDSII是自己是按默认来stream out的。所有的版图是用pcell单元画的。
谢谢!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Nets:              33        10    *
Instances:         21         6    *    MN (4 pins)
                    21         4    *    MP (4 pins)
                     0         1    *    C (2 pins)
                ------    ------
Total Inst:        42        11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Nets:              10        10
Instances:          6         6         MN (4 pins)
                     4         4         MP (4 pins)
                     0         1    *    C (2 pins)
                ------    ------
Total Inst:        10        11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SOURCE ERRORS
DISC#
**************************************************************************************************************
Properties Missing on Instances:
  1    property  c_width       not found on     CC1 (C)
  2    property  c_length      not found on     CC1 (C)

**************************************************************************************************************
                                 INCORRECT INSTANCE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3    ** missing instance **                                    CC1  C(PIP)

calibre 的一些设置(LVS report中的)

o LVS Setup:
   LVS COMPONENT TYPE PROPERTY            element
   LVS COMPONENT SUBTYPE PROPERTY         model
   LVS PIN NAME PROPERTY                  phy_pin
   LVS POWER NAME                         "VDD:"
   LVS GROUND NAME                        "VSS:"
   LVS RECOGNIZE GATES                    ALL
   LVS IGNORE PORTS                       YES
   LVS CHECK PORT NAMES                   NO
   LVS BUILTIN DEVICE PIN SWAP            YES
   LVS ALL CAPACITOR PINS SWAPPABLE       NO
   LVS DISCARD PINS BY DEVICE             NO
   LVS SOFT SUBSTRATE PINS                NO
   LVS INJECT LOGIC                       NO
   LVS EXPAND UNBALANCED CELLS            YES
   LVS EXPAND SEED PROMOTIONS             NO
   LVS PRESERVE PARAMETERIZED CELLS       NO
   LVS GLOBALS ARE PORTS                  YES
   LVS REVERSE WL                         NO
   LVS SPICE PREFER PINS                  NO
   LVS SPICE SLASH IS SPACE               YES
   LVS SPICE ALLOW FLOATING PINS          YES
   LVS SPICE ALLOW UNQUOTED STRINGS       NO
   LVS SPICE CONDITIONAL LDD              NO
   LVS SPICE CULL PRIMITIVE SUBCIRCUITS   NO
   LVS SPICE IMPLIED MOS AREA             NO
   // LVS SPICE MULTIPLIER NAME
   LVS SPICE OVERRIDE GLOBALS             NO
   LVS SPICE REDEFINE PARAM               NO
   LVS SPICE REPLICATE DEVICES            NO
   LVS SPICE STRICT WL                    NO
   // LVS SPICE OPTION
   LVS STRICT SUBTYPES                    NO
   LAYOUT CASE                            NO
   SOURCE CASE                            NO
   LVS COMPARE CASE                       NO
   LVS DOWNCASE DEVICE                    NO
   LVS REPORT MAXIMUM                     50
   LVS PROPERTY RESOLUTION MAXIMUM        200
   // LVS SIGNATURE MAXIMUM
   LVS FILTER UNUSED OPTION               AB AC AD F G J L RB RC RD RE
   LVS REPORT OPTION                      S V
   LVS REPORT UNITS                       YES
   // LVS NON USER NAME PORT
   // LVS NON USER NAME NET
   // LVS NON USER NAME INSTANCE
   // Reduction
   LVS REDUCE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YES
   LVS REDUCE SEMI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SPLIT GATE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BIPOLAR            NO
   LVS REDUCE SERIES CAPACITORS           NO
   LVS REDUCE PARALLEL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SERIES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DIODES             NO
   LVS REDUCE  C(pip)  PARALLEL [ TOLERANCE c_length 0 c_width 0 ]
   LVS REDUCE  MN  PARALLEL [ TOLERANCE l 1 ]
   LVS REDUCE  MP  PARALLEL [ TOLERANCE l 1 ]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可能是lvs的文件中层的定义出错了,需要核对一下。

楼主:
今天写信,问了一下技术支持,他说电容的mark层错了,应该标在长度上,我标在了宽度上了。可是我用pcell单元直接生成的电容,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
难道是电容的上下两个基板引出的方向不同,电容的长宽的方向会不同?还是系统默认一个方向是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方向是那个方向呢?
谢谢回答!

网友:
还是直接去看看你的command file中关于电容的定义好了,对照一下layout

网友:
"他说电容的mark层错了,应该标在长度上,我标在了宽度上了"
这句话如何理解?你是用的什么电容pip还是扩散电容,一般把电容的mark层覆盖在电容上就ok了,当然最好是看一下command file,电容如何定义的。

楼主:
这些电容单元都是用pcell来生成的,我认为Mark不应该会标错,要不然的画,谁还会用cadence公司的pdk.
所以,我我认为还是应该和电容放的位置,或者是电容的引出端有关系。才弄的这个PIP电容的长宽颠倒了。
但是我突然想起来,在pcell中可以看到电容单元的长宽的,难道只是和电容的引出端有关系???
谁能来补充一下???

网友(2009-03-20):
对照 mark 层的设置~~

网友:
Mark 没有长和宽之说吧!

网友:
我提取的电容感觉不准啊。。。。。。。。。

网友(2014-01-26):
赚点分不容易啊

网友(2014-11-21):
Good jobs!好樣的

网友(2018-06-25):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您是怎么解决的?我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搞了几天了,都没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