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ence ic5141仿真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5-06):
最近刚装了ic5141 base ,在用spectre仿真反相器时出现如下错误:V1:Waveform type must be specified if any waveform parameters are given.
V1是一个vpulse脉冲激励源,用别的交流源时也是同样的错误,用vdc直流源却没错误,但是如果用vsourse的话,无论交流直流都是正常的,网上说这是IC5141 base的一个BUG,用USR4就可以了,但是我没有USR4。虽然可以手工修改netlist,在V1处添加type:pulse,但是这样太麻烦了,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
网上说可以修改.bashrc中的相关环境变量为: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但是不管用。。。。

另外请问vpulse和vsource两个源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
见鬼了,这个问题自己好了,网上说这是ic5141 base的一个BUG,用USR4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一般是换一个wave tool 就好

网友(2010-03-19):
ding . who do know that

网友:
就是要设置一下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注意.bashrc下环境变量设置的语法

网友:
我也遇到过,系统删掉了,还没有重新去弄,不知道是不是“一般是换一个wave tool 就好”。
因为我有U4,但是装不上,(装好过一个,但是不知道是系统的原因还是IC5141的原因)很郁闷。现在下载了一个IC610和MMSIM61

网友(2010-12-03):
关键是环境变量设定要对,在.cshrc下添上 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从新启动cadence,然后刷新一下电路(方法是删一个线网,或者原件,然后check&save),然后就能用了,我觉得错误和netlist有关。

如果不设置为模拟环境,是使用不了vpulse的。
还有一种办法,直接用analogLib下的vsource这个是通用的,我已经测试过了100%能用,这个是不需要在模拟环境下的!

检查是否在模拟环境下的方法是在ciw下输入 getShellEnvVar("CDS_Netlisting_Mode") 如果显示analog就对了,否则显示nil

网友(2014-03-08):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4-09-27):
难道我要换成usr4?

网友:
这明明是netlist的错误,跟版本没关系的。如前面很多人说过的,把环境变量设置好就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2020-04-23):
注意第一个字母大写,Ana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