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DC有效位数的问题SAR

楼主(2008-05-06):
一个SAR ADC,在12bit模式下SNDR只有65.3dB,这样折合下来的ENOB是10.55bit,不到12bit。这时我可以理解成这个ADC输出的位数有12位,只是最后一位是无效的位数么??奇怪的是它的INL有0.19LSB,这是不是意味着最后一位也是有效的,因为它的精度到了0.19LSB,最差的一位并未超出1LSB。糊涂了,高手请指教......

网友(2009-02-10):
12bitADC的有效位数一般都不可能达到12bit,一般到11bit算是设计比较好的了。你刚才说的INL是0.19LSB,仅仅是这款adc的ENOB达到12bit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而且,我们所说的有效位数是ADC的动态性能参数,而INL是静态指标。

网友(2009-05-04):
ENOB=(SNDR-1.76)/6.02

网友:
楼主ADC的性能已经很好了~

网友(2009-07-31):
INL好小,,这样的指标做出来非常非常好了!!!
多问一下,你的指标是三温数据指标吗?

网友(2009-12-25):
不错,回复的很地道
2# limengfei

网友:
确实设计的很好~

网友(2010-04-22):
考虑peak noise还是rms noise

网友:
ni SFDR多少?INL这么好,动态应该不错

网友:
很强啊。ENOB我才刚刚了解是什么。

网友(2010-06-03):
大家好,附件里的SAR ADC中DAC与比较器整体仿真结果,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波形是那样的吗???DAC是差分输入的,如何加输入信号呢??仿真DAC与比较器的功能的话,输入信号的频率是否要求满足fs>2fmax??
谢谢了~~~

网友(2014-03-16):
你给的指标有点奇怪,SNDR只有10bit多一点,为什么INL那么好。

网友(2017-12-04):


网友(2018-08-05):
有时是杂音或谐波失真问题。
不过通常INL很好的,SNDR 应该也不错。

网友A(2022-03-06):
请问导致ADC有效位数低的原因都有哪些呢,我做了个10bit的但是仿真结果ENOB只有8bit,想请教一下怎么找问题出在哪。

网友B(2024-02-06):
引用 网友A:
请问导致ADC有效位数低的原因都有哪些呢,我做了个10bit的但是仿真结果ENOB只有8bit,想请教一下怎么找问题 ...

你好,请问下,你最后找到了问题所在吗?后续有再提高有效位数吗?我现在是10bit 但是有效位数是8.5bit,所以想请教一下你怎么提高的?

网友:
。。建议看看入门书籍吧,INL和SNR的关系。。。。。。量化噪声是一个随机分布,他的方差才是噪声,也就是每个量化噪声值得平方乘以概率密度的积分.你说的INL只是量化噪声的最大值,跟功率(方差)有关系,但不是等于。。。。。太多了你自己看书吧。建议新手理论补扎实了再做东西,当SPICE MONKEY没前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下,你最后找到了问题所在吗?后续有再提高有效位数吗?我现在是10bit 但是有效位数是8.5bit, ...

。。。别挖坟啊。。。09年的贴子。。

网友(2025-09-27):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下,你最后找到了问题所在吗?后续有再提高有效位数吗?我现在是10bit 但是有效位数是8.5bit, ...

大哥你最后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导致ADC有效位数低的原因都有哪些呢,我做了个10bit的但是仿真结果ENOB只有8bit,想请教一下怎么找问题 ...

大佬你当时解决这个问题了吗,真诚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