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atlab程序

楼主(2008-05-06):
有谁能提供信号集成的MATLAB程序啊?就是把两个不同频率的信号集合成一个信号,并观察其波形的MATLAB程序??跪求~~!!!!

网友:
两信号相加显示,不行吗?

网友:
太简单了,simulink,两个信号源,一个加分器,一个显示器。

网友:
只是看波形吗?应该很简单
比如看sin(2*pi*f0)+sin(2*pi*f1)的波形

f0=1000;
f1=2000;
t=0:2e-6:20e-3;
s=sin(2*pi*f0*t)+sin(2*pi*f1*t);
plot(t,s)

我也是初学者,以上程序未验证
可以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