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装candence ic 6用哪个linux好?

楼主(2008-05-07):
请问装candence ic 6用哪个linux好?

网友(2008-12-14):
UBUNTU8.04搞得定,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用UBUNTU时要先把所有包都升级吗,还是只需要升级一部分就可以?

用UBUNTU时要先把所有包都升级吗,还是只需要升级一部分就可以?如果只升级一部分的话,都需要哪些包啊?我的机子配置不太高,不知用xubuntu是否可行?

网友:
应该用AS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