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PLD精确延时几个ns怎么做?

楼主(2008-05-07):
系统时钟200M。。。

网友:
以前因为输出的hold时间不满足,手工增加了一些buffer。

手册上说的是每个buffer延时0.293ns,但实际布线结果相差很大,而且还要特别设约束,保证不被优化掉。

比较麻烦,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需求。

网友:
lcell延时是不固定的,手册上的是典型值,用高速时钟同步试试看

网友:
要不想被优化掉加相应的语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