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true ide?

楼主(2008-05-07):
在做pc card 和cf卡的项目,遇到true ide mode不是很明白。true ide是什么意思?和ide有什么区别?cf中还有cf-ata和true ide 有什么不一样?
谢谢大虾帮忙了:)

网友:
cf-ata和true ide就是ide模式
cf卡支持两种模式,另一种是采用pcmcia 非ide方式来访问的,

楼主:
哦,就是说cf卡的非IDE模式和pcmcia的16bit的非ATA模式是一样的??
另外:cf的ide模式的带宽大约是多少?

楼主:
btw: attribute memory和io 分别分配多大的地址空间比较合适?

楼主:
请问版主有没有cf卡的datasheet?谢谢:)

楼主:
自己顶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