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a 怎么消除 低频下的不稳定?

楼主(2008-05-07):
我自己手动绕制而成 的  电感 在ads中 怎么 引用?
和铜的比值是 1
目的是 12GHz的 lna 供电电路  无法消除 低频段(2-4GHz)的不稳定 影响  所以 在 供电电路中 加一个 自制的 小电感 吸收 低频段的波

网友:
是不是电容值有些小啊,不行就用滤波.12G的东西,还用手绕电感不太行吧

网友(2013-05-04):
自制的 寄生电容大,在2~4G这样的高频,不能保证是一个电感了,应该利用窄走线来模拟电感, 或者选用能工作在该频段的RFC

网友:
楼主是牛人呀,佩服!

网友(2013-10-02):
用兩段 細 microstrip line + open stub,
長約 1400mil, 寬 8mil & 40mil,
做 choke,
可砍乾淨,

网友:
報歉,
不是1400mil,
是140mil,
L + C + L + C,

网友:
这么高频的肯定要用带线来画电感,手绕的是不可以的

网友:
1。低频段(2-4GHz)的不稳定不一定是去耦问题,有可能是电路本身的问题。如果是去耦问题,可以用手掩住离电路最近的接线柱,如果参数有较大的变化,说明可能是去耦问题。
2。如果是去耦问题,就要想办法去除通过加电线级间的耦合,电感每级都要串一个,但尺寸太大。
3。最好的办法是每级电源端都串一个合适的电阻,最并接一个20~40pF的电容。

网友(2013-11-02):
2-4g有可能是电路在那谐振了,看一下是不是匹配的问题

网友(2013-12-16):
学习一下,分立元件都不能用吧

网友:
使用 W=8mil, L=135mil 微帶線,( pcb=ro4003)
電感有諧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