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erilog中地址线的问题

楼主(2008-05-07):
小弟是新手,现在在做一个关于TCP硬件实现的项目,刚开始写代码,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在芯片中定义了一些直接由MCU读写的寄存器,和内置的SRAM统一编址
  不知道怎样在verilog中将寄存器和所确定的地址联系起来
比如说 我的控制寄存器设定的地址是0001,现在怎样编写代码能够在addr[15:0]为0001的时候将数据写入控制寄存器?
不知道我表述清楚了没有,还望各位大侠指点!!多谢了!

网友:
很通用的问题,可能每个人都遇到过吧。

定义一些寄存器,在地址hit和片选、读写使能满足时对其操作。
需要注意的是寄存器太多时,延时过大和互联线过多。

楼主:
多谢楼上的 就是说在片选和读有效的情况下,地址是是什么,就写入哪个单元
假设REGA的地址是0001的话
if(addr[3:0]==0001&WR )  REGA<=datain;
是这样写么?
综合出来是什么样的结构呢?
多路选择器么?
还望高人指点!!

网友(2010-12-14):
我也是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