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主机向其中一个设备发送数据时候是否会采用广播的方式将数据包放到每一个设备

楼主(2008-05-07):
如果一个主机上连接了不同的USB设备,那么主机向其中一个设备发送数据时候是否会采用广播的方式将数据包放到每一个设备,然后由设备端的控制器根据地址来判断是否自己的数据?

网友A:
主机的包在usb总线上是广播的,设备根据地址位来识别。一般的都有自动识别的功能。
在usb1.1中是这样的,不知道2.0是否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机的包在usb总线上是广播的,设备根据地址位来识别。一般的都有自动识别的功能。
在usb1.1中是这样的,不知道2.0是否如此。

感谢您的回答!请问有关这部分具体的说明在usb协议的那一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