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ELTA-SIGMA MOD的问题

楼主(2008-05-07):
最近特别郁闷:

悬赏1000分!,犒劳解题者!!!

1。如何再不增大片内电容、参考电压和过采样率的条件下减小积分器电路(很大一部分是MOS开关的热噪声)?
     如何有效突破这道瓶颈呢?
2。如何突破MASH结构的匹配误差的瓶颈呢?
3。如何进行实时的数模混合仿真?

楼主:
对不起,写错了,

1。如何减小积分器噪声而不增大采样电容???

网友:
1、貌似s/h结构基本限制
3、block简化,用behavior替代

网友:
1 可以采用double sampling
2 是目前讨论的一个热点了

网友:
备注
double sampling不是CDS
前者不提高OSR而达到接近加倍采样效果
后者抑制1/f noise
hehe

网友:
这几个问题 我也正在思考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讨论

楼主:
楼上说得有道理,但是双采样技术可以把速度增加一倍,但是同时也增大了积分相OTA的负载电容,对OTA的GBW要求更高了呀。

热噪声很难弄掉啊,如果能把电容压小了,对啥都有利。

楼主:
关于数模混合仿真

可不可以,模拟的MOSFET级电路网络和数字的行为级模型混合呢?

网友(2020-04-27):
who know it exact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