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磁偶合干扰问题

楼主(2008-05-07):
各位大侠,小弟请教一下
我现在在做一块DSP模块的音频功放的前级部分,前级部分采用单块双面板设计。现在问题是机箱结构已经固定了线路板只能放在变压器的正上方,放上去后出现了严重的低频干扰(50HZ),就抗变压器干扰来说该怎么去防止变压器的干扰,或是从变压器工艺、技术方面来说怎么去设计变压器减少变压器的漏磁问题。非常感谢哪位大侠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才电磁干扰的途径来说,只能进行隔离了

网友:
交流信号流过变压器就会产生交变的电磁场,根据高中物理知识我们都可以知道,闭合回路中的磁场发生变化必然会导致电场的变化,这就是辐射干扰的原理。

既然现在位置已经固定,可能不能作一个法拉第电磁笼,就是用金属网把你的前级板包住,如果你害怕变压器短路的话,可以再加一层绝缘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