噪声

楼主(2008-05-07):
以R1的噪声为噪声源的话,是使用并联电流源形式还是使用串联电压源形式,书上求得的总噪声是:(1+R3/R1)的平方*4kTR1,看的不是太明白,可否给一个具体的推导过程???谢谢

楼主:
根据拉扎维书上(P168)的定理,似乎应该是 4KTR1*(增益的平方),也就是4KTR1*(R3/R1)的平方,跟上面的结果不一样,不清楚原因在哪儿,望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