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 for win的最大内存限制问题

楼主(2008-05-07):
目前,在一个大系统的SSN分析,但由于win版本的内存不能超过4G,无法完成整个的仿真,请问64位 LINUX平台下的HSPICE是否能够突破这个限制

网友(2008-07-05):
完全可以
另外也可以使用64的win平台,只不过与其它软件的兼容性有待提高

网友(2008-11-04):
偶正在用64位的linux,可以大于4G,但acrobat reader就装不上

网友(2009-03-02):
还是LINUX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