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过CS8900A网卡的请进

楼主(2008-05-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应该是你的驱动不够全面,一般Linux系统Boot后只装入了tftp,请参考tftp说明。
【因为TFTP没有安全控制机制,因此安全问题应该多加考虑。通常TFTP允许下载数据而不允许上传数据。】
应该是这个原因引起的你不能实现ping功能。

参考:

      http://www.longen.org/S-Z/details-z/TFTPProtocol.htm

08-05-09 1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