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cs 下使用systemverilog 的问题

楼主(2008-05-08):
vcs编译sv文件使用-debug 参数 后提示
Error:usage of ucli/dve with NTB/SV requires a special license

不用-debug参数可以正常编译,但那样就不能用dve看仿真波形了

是不是需要特别的vcs的license?

有遇到相同问题的朋友吗?

网友:
+sysvcs可以试试
示例程序就是用这个参数的

楼主:
使用了-sverilog 参数的

不用-debug 参数可以编译的

应该不是版本问题

可是仿真波形不行不能用dve察看

网友(2009-07-0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