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高手指点-mos lever49模型

楼主(2008-05-08):
小弟最近在分析一个运放,使用的是mos lever49模型很多参数不知道是哪个,请高手指点,比如沟道调制系数等等
section mos
model mn bsim3v3
+ type=n
//*** Flag Parameter ***
+version = 3.2                 binunit = 2
+binflag = 0                   mobmod = 1                    capmod = 3
+nqsmod = 0
//*** Geometry Range Parameter ***
+lmin = 0.5E-6                   lmax = 20.001E-6              wmin = 0.5E-6
+wmax = 100.001E-6
//*** Process Parameter ***
+tox = 1.28E-8+toxn          toxm = 1.28E-8                xj = 1E-7
+nch = 1.4925E17
//*** dW and dL Parameter ***
+wint = 9.75E-8                wl = -6.540285E-14            wln = 1
+ww = -2.815884E-14            wwn = 1                       wwl = -2.666727E-22
+lint = 4.765676E-8            ll = -1.023426E-14            lln = 1
+lw = -1.6E-14                 lwn = 1                       lwl = -6.16058E-22
+llc = 0                       lwc = 0                       lwlc = 0
+wlc = 0                       wwc = 0                       wwlc = 0
+dwg = -2.344016E-9            dwb = 0                       wmlt = 1
+lmlt = 1                      xl = 0+xln                  xw = 0+xwn
//*** NQS Parameter ***
+elm = 5
//*** Vth Related  Parameter ***
+vth0 = 0.7016+vth0n         lvth0 = 7.3E-9                pvth0 = -9.45E-15
+vfb = -0.807666               k1 = 0.7923                   k2 = 0.033844
+k3 = -4.91                    k3b = 0.6043                  w0 = 0
+nlx = 4.318295E-7             dvt0 = 7.0409                 wdvt0 = 4.5E-6
+dvt1 = 0.61984                dvt2 = -5E-4                  dvt0w = -2.71086E-2
+dvt1w = 0                     dvt2w = -0.032                ngate = 1E20
//*** Mobility Related Parameter ***
+u0 = 4.04257E-2               ua = -4.013845E-10            ub = 2.233668E-18
+uc = 7.213952E-11             vsat = 6.2850E+04             pvsat = -4.4466E-10
+a0 = 1.6526                   la0 = -6.42136E-7             wa0 = 1.45E-7
+pa0 = -2.1E-13                ags = 0.1522                  lags = 7.782144E-8
+pags = 7.2E-14                b0 = 2.8E-8                   b1 = 0
+keta = -0.0287                lketa = -1.295E-8             pketa = -7.9E-15
+a1 = 0                        a2 = 0.99                     rdsw = 947.496071
+prwb = -3.66732E-2            pprwb = 5E-14                 prwg = -4.69753E-2
+pprwg = -8.905207E-15         wr = 1
//*** Subthreshold Related Parameter ***
+voff=-0.1516                  lvoff=-1.5E-8                 wvoff=2E-8
+pvoff=2E-14                   nfactor=0.5101                eta0=0.062027
+peta0=5.6E-14                 etab=-8.06882E-2              dsub=0.583078
+cit=4.918E-6                  cdsc=4.692E-3                 cdscb=-1.322E-4
+cdscd=0
//*** Output Resistance Related Parameter ***
+pclm = 3.54655                pdiblc1 = 0.1                 pdiblc2 = 1.350993E-3
+pdiblcb = -0.125              drout = 3                     pscbe1 = 6.6798E8
+pscbe2 = 3.154E-6             pvag = 0                      delta = 0.01
+alpha0 = 0                    alpha1 = 0                    beta0 = 30
//*** Diode Parameter ***
+ldif = 0                      hdif = 5E-7
+rsh = 60                      rd = 0                        rs = 0
+rsc = 0                       rdc = 0
//*** Capacitance Parameter ***
+xpart = 1                     cgso = 1.83E-10+cgson       cgdo = 1.83E-10+cgdon
+cgbo = 1E-13                  cj = 8.125778E-4+cjn        mj = 0.29996
+mjsw = 0.165269               cjsw = 2.801152E-10+cjswn   cjswg = 4.988546E-10+cjswgn
+js = 2.62E-7                  jsw = 0                       php = 0.496524
+pb = 0.664753                 ckappa = 0.6                  cf = 0
+clc = 5E-12                   cle = 2.3309
+vfbcv = -0.864                noff = 1
+voffcv = 0                    acde = 0.435                  moin = 7.875
+cgsl = 0               cgdl = 0
//*** Temperature Coeffient ***
+tnom = 25                     ute = -1.295147               kt1 = -0.381378
+kt1l = 3.5527E-15             kt2 = -3.18363E-2             ua1 = 3.744979E-9
+ub1 = -5.46651E-18            uc1 = -9.79211E-11            at = 2.1657E4
+prt = 20                      n = 1                         xti = 3
+tpb = 1.780267E-3             tpbsw = 1.749689E-3           tcj = 1.246081E-3
+tcjsw = 8.846801E-4

楼主:
ding xian~~急~~谢谢各位高手,或者能提供模型说明.小弟先感谢了

网友:
有专门的说明文档
pcml  是与沟道调制效应有关的参数,但是不知道与lambda是什么关系。

楼主:
我找了好几天了,没有相关的文档,我开始也觉得pclm是沟道调制系数,但从仿真结果上发现不对

网友:
berkery bsim3v3 可以看一下

网友:
各种不同的模型,参数用的名称代码还是一样的,可以参照一下别的可以下到文档说明的对照看。

网友A(2008-06-19):
沟道调制系数一般变化的,电路设置的参数不同,沟道调制系数也不同,所以一般模型里是没有的吧,你可以大致仿一下,然后估算它的范围?
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网友:
嗯,我一般也是这么做,不过一般用不上。只能大致计算用。
lamda随w/l变化很大,随电压偏执的不同变化也很大。感觉没有多少意义。

引用 网友A:
沟道调制系数一般变化的,电路设置的参数不同,沟道调制系数也不同,所以一般模型里是没有的吧,你可以大致仿一下,然后估算它的范围?
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正确?